[Actel FPGA] 继续请教版主关于I2C的问题

楼主(2008-03-25):
请问在自己配置I2C时是否还需要对原I2C的程序进行修改(比如变量名)?还是像对待一个发送控制器一样直接进行初始化就可以了?谢谢!

网友A:
继续请教版主关于I2C的问题

对原I2C程序进行修改?这个是指IPcore内的程序吗?如果是这个就没有必要去修改它了,你只要对相应的参数进行修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