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请问斑竹??

楼主(2008-03-26):
1、我要用到温度检测,实验板上给的晶体管标称是1AM,可是我上网没有找到它的相关资料,版主能否给提供关于这个晶体管的详细资料,温度采集范围等;另外,如果采用其他温度检测元件,比如热电阻,应如何连线?
2、有多个模块需要用到flash memory时,应该如何设置,能否提供相应的例子可以参考。
3、我同时用到51核和ADC,用flashmem配置,可是我生成的flashmem没有了busy引脚,51不能工作了,请问如何解决?
问题有点多了,还望斑竹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您好

简单答复如下:
1.三级管资料请查阅2N3904
2.flashmem例化问题请参阅实验教程
3.关于Busy引脚引出问题,其它帖子已解答,请您以关键字“BUSY”搜索一下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