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请教:无法倒入hex文件

楼主(2008-03-26):
modify 是灰色的 无法使用

网友A:
您好

请问您例化FlashMEM时候成功导入了HEX文件吗?如果在例化FLASHMEM时候没有导入,就无法配置

楼主:
例化FlashMEM时候应该成功导入了HEX文件,因为烧完后导入的程序可以运行。
这样的话,是什么地方可能出了问题?

网友A:
您好

请您再建一个工程试试,路径中不要有中文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