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请问版主关于向Flashmemory中写入初始化数据的问题

楼主(2008-03-27):
向Flashmemory中写入初始化数据,如旋转因子,而不是程序代码,用什么编辑器编辑?还有Flashmemory的读写时钟不是最高100MHZ吗?为什么试验教程上说48MHZ的时钟不能直接引入.

网友A:
re

你可以用记事本写一个符合actel_hex格式的文本,然后导入,可以参考actel_hex格式,如下
Actel-HEX

A simple address/data pair format. All the addresses that have content are specified. Addresses with no content specified will be initialized to zeroes. The file extension is AHX, such as filex.ahx. The format is:

AA:DDDDD

The data size must match the word size. Example: Depth 6, Width is 8

00:FF

11:BB

All other addresses will be zeroes.
关于flashmem应该可以是48M可以直接引入,你可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