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综合出现问题,请帮忙解决

楼主(2008-03-27):
(无正文)

网友A:
您好

这两个警告是说明您设计中的CLK48M和rst没有连接到任何I/O上面去,请您检查综合的时候把Disable I/O Insertion选项选上了,这个选项不能选上。

楼主:
re

谢谢二楼,问题已经解决,发现此综合器不支持异步时序逻辑,修改后,综合仿真出现了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