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这是什么问题啊?

楼主(2008-03-28):
ECU, ip, nex, tc, TI
Error: Failure when executing Tcl script. [ Line 50 ]

网友A:
您好

您好,为了方便我们为您解答,请您详细描述问题,哪个流程时出现这个问题,使用哪个软件出现这个问题呢?

楼主:
上面这个问题

上面这个问题是我在综合的时候出现的,没有语法错误,但是却不能通过在工程文件下的desiger_genhdl 下面的报错.还有个问题,就是我ADC时用flashmen并且很和其他模块连一起,在修改rst属性的时候无法在最顶层修改,只能在flashmen的上一个顶层能发现scd 文件.最顶层的哪个文件打开不了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楼主:
上面是约束文件

改RST的约束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