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51连接串口和LCD问题?

楼主(2008-03-28):
1,51和串口连接问题
我们要用51接受串口传来的数据,再在LCD上显示, 就这么简单的过程,

但不知道51和串口是已经连接好,只要我们写驱动就能接受串口数据,还是没有串口连接,要自己分配拐角,连接上?? 因为51只有简单的外设,不知道串口是否连接好???
如果板子已经连接上了,一共2个串口,51连接的是哪个???

2,51和LCD连接问题
51要驱动LCD,我们写了驱动程序,但没有正常显示,我估计是51和板子LCD是脱离的,要我们自己连接上,,
请问,如何连接,(以前用的是51板子,上面的LCD都是连接好的)

楼主:
51和LED是连接好的吧

既然嵌入的51写个test文件,就能让LED流水灯,那估计LED是和51已经连接好了,
不知道LCD和串口 连接好没??
如果串口连接好的话,串口一共3个, 51连接的是哪个???

楼主:
自己丰衣足食:

引脚需要自己手工分配,

谁能说一下: 51的p0 口, p1口, 这些口的引脚都对应FPGA的什么管脚??

实验书没有啊,

楼主:
就是说

51要连接LCD, p0口作为8 位作为数据口,

分配P0的8个端口的时候要和那些 管脚 对应?

网友A:
您好

引脚的分配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P0,P1口可以对应FPGA的任何可用的I/O口,您所说的如何连接,请参照实验书的引脚分配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