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Memory Content files?

楼主(2008-03-28):
Memory Content files - The content for the Flash Memory Block to initialize this client. Must be specified in one of the supported memory formats.
说是初始化FMB用,那这文件应该怎么写呀!他是怎么初始化,那这文件应该怎么写呀!

网友A:
您好

支持的格式有四种:INTEL-HEX,ACTEL_HEX ,Actel BINARY,MOTOROLA S
格式说明如下:
Actel BINARY

The simplest memory format. Each memfile contains as many rows as there are words. Each row is one word, where the number of binary digits equals the word size in bits. This format has a very strict syntax. The word size and number of rows must match exactly. The file extension is MEM; for example, file1.mem.

Example: Depth 6, Width is 8

INTEL-HEX

Industry standard file. Extensions are HEX and IHX. For example, file2.hex or file3.ihx.

MOTOROLA S

Industry standard file. File extension is S, such as file4.s

Actel-HEX

A simple address/data pair format. All the addresses that have content are specified. Addresses with no content specified will be initialized to zeroes. The file extension is AHX, such as filex.ahx. The format is:

AA:DDDDD

The data size must match the word size. Example: Depth 6, Width is 8

00:FF

11:BB

All other addresses will be zero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