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请教版主一个问题

楼主(2008-03-28):
我想问一下,在程序下载到开发板上的时候可不可以设置为只下载到RAM中而不用下载到ROM,这样就下载速度就不会这么慢?

网友A:
您好

您好,您说的程序是指单片机的固化程序吗?那是可以用FPGA内部RAM作为ROM用的,具体的例子请参见实验例程中的CORE I2C实验。如果您是指FPGA程序,那是不能下载到您所说的RAM 中,因为ACTEL的FPGA是基于FLASH架构的,与SRAM的FPGA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