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关于修改rst约束条件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8-03-29):
ST, RS, ADC, dc, AD
我运用的FLASHMEN  adc 需要修改rst的约束条件,但是我的adc模块为最底层,不知道是修改顶层文件里的约束条件还是修改那一层的.在最顶曾的约束条件修改栏好象打开不了?

楼主:
问题解决了

网友A:
我们也碰到类似的问题,请楼主帮忙啊!

请问“运用的FLASHMEN  adc 需要修改rst的约束条件”什么意思?我们Compile后,出现以下的错误,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啊?
Cannot place the instance reset_pad on the Lower Right quadrant locations because the instance Analog_inst/AB_INST connected to the clock net cannot be assigned to a quadrant. This instance must be placed on a middle left or middle right global locations.

网友B:
re三楼

你可以参见实验教程实时计数器实验的第183页设置,那上面还有说明

楼主:
修改flash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