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关于多通道adc通道与结果时序问题

楼主(2008-03-29):
版主:有没有adc输出(flashmen初始化) 输出的通道书和result的时序表啊?用软件防真出来的是不对的?也就是我在软件上防真成功的把几个通道的结果分开但是在实物上是不对的 数据还是在变.请问怎么解决?

楼主:
上个问题已经解决,不过出了新的问题请教版主

我在采样是用到了AV0,AV1,AV2.三个输入口.我引如的都是5V的电压.但是出来的结果却不同.有一个为6一个为4另一个为7.也就是说他们三个输入相同的电压.采样的结果却不同.不知道是为什么?特别是av3没有输入也是4.请问版主 这是为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