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想请教版主一个有关电压监控实验问题

楼主(2008-03-29):
我想问一下为什么我用SmartGen设计的方法来做实验教程上的电压监控实验不成功,我已经按照书上给的那个顶层原理图来做,但是就是没有达到电压监控效果,不知道是不是还有哪里出错?谢谢赐教!

网友A:
您好

您好,能把问题描述具体点吗?用SmartGen来做?好像不行吧,是用viewdraw以图形输入方式来做吗?

楼主:
回复主题:想请教版主一个有关电压监控实验问题

是用基于SmartDesign图形输入方式的方法来做,就是可以直接把如PLL等模块直接调到图形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