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Flash存取数据问题

楼主(2008-03-29):
(无正文)

网友A:
您好

您最多可以存储到整个页面缓存区都满后再program

楼主:
编程

按书上说一页有8块一块有16字节那么一页也就是有8*16=96字节,照这样说如果我配置FLASH数据位为8位,那么对应的地址应该有18位,那么第一页的地址应该就是从00~96,当地址计数器为96后,置编程信号置高延时置低,让它进行一页编程;
完毕后再从97地址开始存储数据,同理到了下一页地址96*2=192时再按上面的操作编程信号;
这样理解对吗?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编程信号只是一个脉冲信号(只有一个clk就可以),还是一个电平信号(高电平期间必须有几个clk);
请版主答复!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