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请教版主关于adc多路输入问题.和结果

楼主(2008-03-30):
在我的三路输入中,输入相同的电压为什么采样结果却不同呢?还有我发现是电压越高数字越小吗?

网友A:
您好

采样结果不同是相差很大吗?如果相差不大,在精度和误差范围之内那是正常的(虽然你的三个通道电压一样,但如果设置为12模式的话,精度是很高的,你不能保证三个通道的物理环境完全一样,稍微受点干扰,最低的几位就会产生变化)

楼主:
相差太远 几伏就是2背

我实验结果证明Av0是AV1和AV3的2倍 AV1后面有一个mian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楼主:
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