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FPGA内部FLASH可以烧写多少次?

楼主(2008-03-30):
FPGA内部FLASH可以烧写多少次?我们现在调试软件都不敢往里面烧写了,害怕万一烧坏了,我们就前功尽弃了。

网友A:
您好

您可以先用软件仿真,再下载到flashmem中。仿真的方法可以采用程序先用keil仿真一下,在把Hex文件加载到flashmem中用ModelSim仿真一下,这样可以大大减少烧写flashmem的机会,另外flashmem也是那么容易就烧坏的,您不用过分担心。

网友B(2010-01-29):
没事只管下载吧,不会坏的!

网友C:
学习了,多谢版主

网友D:
不是那么容易烧坏的,放心用
不过学习了减少烧写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