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关于ADC结果出现的现象请问版主

楼主(2008-03-30):
我的ADC采样在最后四位不管输入什么电压都是0000.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呢?是我设置问题还是其他问题(防真的时候不是全4个0,但是显现出来就是4个0了)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您好

最后四位是指高4位吗?还是低四位?是不是您设置的是8位的AD模式呢?仿真的时候是对的,但是实际情况不对?您可以先检查一下管脚分配是否正确

楼主:
低四位不正确,

按理低四位应该在不停的跳动,但是我这个全是0 不管是8位模式还是12位模式都是这样的?不知道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