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想请教版主一个问题

楼主(2008-03-30):
版主,你好!
我想问一下我想使用开发板的电压监控,我用一个(如电压监控实验my_av0)的时候在综合的时候就没有错,但我同时用6个端口来分别对不同的输入进行监控的时候,在analog中我进行同样的设置,只是增加几个电压输入端,但是在综合的时候就出错了.是不是在analog中要进行相应的什么参数调整才可以呢?

网友A:
您好

可以把出错信息贴出来吗?这样方便我们为您具体解答。一般来说,是不需要在analog模块中进行特别的参数调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