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关于ADC结果出现的不明现象 请问版主

楼主(2008-03-31):
(无正文)

网友A:
您好

你用什么仪器观察低四位的情况呢?

楼主:
我直接接在lcd上的

楼主:
可以保证哪个lcd没有问题

可以保证哪个lcd没有问题,因为我的最低位和最高位都没有问题 我发现第五位在变动

楼主:
上面这个问题解决了

上面这个问题解决了 不知道为什么 重建工程后就解决了 呵呵

网友B:
为什么我在电压监控实验里面引出AD的转换结果低4位全部是0

如题!而且电压越小得到的高4位反而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