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读Flashmem可以达到25M

楼主(2008-04-03):
(无正文)

网友A:
读Flashmem可以达到25M

如果在流水线以及预读模式下 可以达到100M

网友B:
嘻嘻

是不是也有读不到的时候,要等;
嘻嘻
异步的NORflash就不用等。

网友C:
需要有等待状态

主要看BUSY信号,需要有等待状态

网友D(2008-05-10):
busy信号?

我只需要从FlashMemory中读取数据,可不可以直接设busy信号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