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版主帮忙解决一个模拟AD通路选择问题

楼主(2008-04-03):
(无正文)

网友A:
搞5路8选1的模拟开关或3路16选1模拟开关

网友B:
ADC采用什么方式?

 不知道你的ADC是采用单独的方式,还是采用电压监控的方式?如果是采用单独的ADC,需要通过通道选择的信号线来切换通道,如果是使用电压监控的方式,模拟通道的切换序列在模拟模块生成的时候就可以设定,它自动会按照你设定的序列进行采样,你只要根据当前的通道数去读ADC的结果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