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用51核控制ADC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8-04-12):
re

优先你要确定ADC单独是没问题的然后去连接51核,如果你是用单独的ADC,确定是否配置正确.

网友B:
AD和Core8051

我按照电压监控程序获得了AD采样值,我想把这个值导入Core8051,但是在电压监控程序的基础上加上core8051却得不到AD值,不知道什么原因,不知道哪位高手帮助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