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CorePCIF怎么用啊?综合不过呀!

楼主(2008-04-15):
Libero8.1, coreconsole1.4。使用coreconsole的CorePCIF评估版产生的目标文件,synplify9.0A1综合时,一堆的error,都是类似如下的错误:coreconsolecommonCOREPCIF
tlverilogcore_obfuscatedCOREPCIF.v":2237:0:2237:8|Reference to undefined module BIBUFPAD,好像是没有该库元件,而这个目录是coreconsole自己产生的呀。

corePCIF到底怎样用啊?

网友A:
您好

黄金版本的Libero的License是不包含对COREPCIF的许可的,CorePCIF需要单独的License

楼主:
评估版都有哪些功能可以用啊?

zlgactel您好:
   这个图片中标明CorePCIF是eval版本,这个版本我可以配置core参数,还能产生相应core文件,只是编译不能通过。评估版本有哪些功能可以用啊?谢谢。

网友A:
您好

评估版只能仿真,不能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