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51核执行一指令要3us?

楼主(2008-05-01):
我mcuclk时钟用的是10M
用简单程序测了一下,观察发现执行一指令约3us,请问是我的问题还是软核大概就这么快啊!
不是说是单周期指令吗?应该0.1us啊
谢谢!

楼主:
会是什么问题呢?

我的软核执行速度怎么和时钟没什么太大的关系呢??
我改时钟为33M了,可是执行结果和10M是一样,还是3us!

请版主帮忙,这会是什么问题呢?
我仔细看了core51手册,是单指令周期,但也说实际速度和布线情况等有关系(However, the real speed improvement seen in any system will depend on the instruction mix.),难道我是这个原因??那该怎么改呢?

谢谢!!
急

网友A:
您好

core8051确实是单周期指令周期,实际速度与布线情况有关是说最大频率与布线有关,请检查你的core8051的时钟是否经过PLL或者分频了?你可以仿真试一下,结果是否正确,如下图的仿真图,可以看出确实是单周期执行的。

楼主:
谢谢!

可能是工程某处出的问题
我重新建了工程,就ok了!

还有请教您,在仿真时经常出现仿真的一些端口呈现是高阻态,红色的线
可是把程序下到板子里这些端口有输出,也正常
请问这回事什么原因出现的有信号的端口但仿真时呈现高阻态呢?
谢谢!

网友A:
您好

仿真的过程中需要把所有的寄存器变量赋初值,并且所有模块的输入必须赋初值才可以仿真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