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求助)复位键被定义为CLKBUF

楼主(2008-05-03):
请高手或版主帮忙
图如下

楼主:
回复主题

Error: PRL13: Cannot place the instance rst_pad on the Lower Right quadrant locations because the instance U1/NVM_inst/NVM_INST connected to the clock net cannot be assigned to a quadrant. This instance must be placed on a middle left or middle right global locations.
Completed Prelayout Check
Running global checker.
Error: PLC002: No legal assignment exists for global net rst_c.
Error: PLC005: Automatic global net placement failed.
结果布不下去了

网友A:
您好

请参照实验例程中的电压监控实验例程中方法添加noclockbuf的约束

楼主:
请教

电压监控实验例程中方法添加noclockbuf的约束?
在哪里设置??书里面没有介绍到。

网友A:
您好

请参看Fusion实验例程一书中的电压监控实验一节

网友B:
可以在synplify中新建constraint file文件即可

在constraint file中选object rst 作为noclockbuf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