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有个问题始终困扰着我!

楼主(2008-05-06):
FPGA 是怎么运行的 又三个选择:
1、像51一样 是跑在时钟上的。其速度取决于时钟源(晶振)的频率:频率大速度快,频率小速度慢;
2、像硬件一样,只要有触发就可以毫无延时的运行(我说的是理想情况);
3、其它。

网友A:
re

这是数电的内容了,数字电路分为两种:组合逻辑和时序逻辑,组合逻辑大体上相当于您所说的第二种情况,但是有延时的,可以查看数电的书籍,所谓的竞争冒险的情况其实就是不同的延时差产生的,时序逻辑大体上就是您所说的第一种情况,在时钟驱动下运行,这也是数电讲的同步电路。因为是跟时钟同步的,时钟慢运行则慢,快则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