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8 * 1K ram 不被综合

楼主(2008-05-06):
我想实现 8 X 1K RAM
reg [7:0] mem[1023:0];

但综合出来的资源使用情况为0, 不知为什么?

网友A:
您好

这样的编码方式,综合器不一定把它综合为RAM,也可以用内部的逻辑资源来实现,一般情况下,Synplify在Actel的器件中,不会自动综合为RAM,要添加综合约束条件才可以的

楼主:
请问具体要做何种约束?

请问具体要做何种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