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急!模拟模块的AT脚想做电压脚应该怎么设置

楼主(2008-05-07):
实验指导书上说,AT脚可以和AV脚一样的使用,可是我们设置了,输入电压信号,为什么输出的结果没有变化,这是怎么回事,请知道的给说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先仿真一下再说

您好,输出的结果没有变化,原因可能很多,我们推荐的办法是先仿真一下再说,我们的置顶帖子(关于FUSION器件模拟部分的仿真)上传了一个文档和例程,您可以先用我们的例程调试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