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请教版主!

楼主(2008-05-08):
1. 开发板上的高低电平电压范围是多少,即多少伏之间是0,即多少伏之间  是1?

2. 如何为51扩展外部存储器一贴中,
    pll33m pll33m(
                    .POWERDOWN(VCC_sig),
                    .CLKA(clk48m),
                    .GLA(clk18m),
                    .GLB(fasterclk)
                 );
  中的fasterclk是不是!clk18m,若不是,那么fasterclk是什么?

谢谢版主!

网友A:
re

fasterclk肯定不是18m,而是另一个时钟,你打开PLL开一下就知道是多少M了。
开发板上的电压0~1.5 是低电平
1.5~3.3是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