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调用modelsim出错

楼主(2008-05-24):
自己写的testbench,调用modelsim时doc屏幕一闪而逝,modelsim也没有启动
怎么回事?  modelsim6.3d,另外装的

楼主:
继续

重新设置profiles,modelsim可调用,但出现下列错误:
# ** Error: Modifying modelsim.ini
# ** Error: (vmap-20) Cannot access file "C:/Libero/Designer/lib/modelsim/precompiled/vlog/fusion".
#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errno = ENOENT)

网友A:
re

另外装的ModelSim找不到Actel公司的仿真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