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Fusion AFS600可以嵌入ARM核吗?

楼主(2008-06-26):
敢问版主,Fusion AFS600可以嵌入ARM核吗?我指的是那种用CoreConsole v1.4自己配置的COREMP7核。

网友A:
只有带M7前缀的器件才可以嵌入CoreMP7

Fusion开发板上的器件是不支持嵌入CoreMP7核的,M7AFS600才可以嵌入MP7的核,但你可以嵌入CoreABC 或者嵌入Core8051

楼主:
CoreABC是什么核?

敢问版主CoreABC是什么核?多少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