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coreABC是什么核?

楼主(2008-06-29):
敢问版主CoreABC是什么核?多少位的??

网友:
COREABC

coreABC主要用来控制COREAPB的,它最小8位数据宽度,最大可32位

网友A:
一个简单的微处理器

CoreABC is a simple, low gate count controller for the advanced peripheral bus (APB) devices. In particular, it is targeted at controlling CoreAI and CorePWM in Fusion applications, but it can be used to control any APB bus IP core. The instructions executed are either held in a small internal ROM constructed from logic tiles ("hard" configuration), or stored in RAM blocks internal to CoreABC ("soft" configuration). The RAM blocks can be initialized using the embedded Flash memory within the Fusion family. The core is easy to configure and program offering efficient local control for use in real-time applications in Actel FPG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