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不能打开ViewDraw在8.3里为什么啊?

楼主(2008-07-14):
不能打开ViewDraw在8.3里为什么啊?谢谢了,补丁必须要打么?

网友A:
解决

其实你的设计完全可以用Smartdisign可以搞定 功能不比Viewdraw差

网友B(2008-09-24):
重新点击安装文件。

   在出现的选项的时候,勾选ViewDraw。没记错的话,是在第三个画面的时候,可以做选择。
    添加这个组件安装时间不会太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