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数据下载

楼主(2008-10-14):
我使用的A3P250芯片,它与JTAG的接口电路应该如何连接,我做的电路老是存在找不到芯片啊?

网友A:
答复

请仔细核对JTAG口的连接图是否正确,如果您购买了我们相关的产品,请致电您周边的周立功分公司寻求技术支持,谢谢您的支持!

网友B:
检测一下电路啊,应该是比较简单的问题.

检测一下电路啊,应该是比较简单的问题.

网友C(2008-11-30):
RE

可去测下VJTAG和VPUM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