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Fusion StartKit FPGA 外设问题求助

楼主(2008-10-25):
ZLG的Fusion StartKit FPGA开发板里面带了4路MOS管驱动电路~
我要是想做无刷直流电机驱动的话还要两路驱动~
这个怎么解决呢?

盼解答~~

网友A:
答复

您好,虽然我们的板子只提供了4路完整的MOS驱动电路,当是FUSION芯片是提供10个MOS驱动引脚的,我们板子上面全部引出来了,您可以参见我们4路完整的MOS接口电路,在外边扩展2路MOS驱动电路。谢谢您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