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请问Libero的Flash Pro问题

楼主(2008-10-30):
EasyFPGA030已经上手,但使用过程中遇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即在调用Flash Pro的时候就会弹出一个Error:fatal Error:Please Check Programmer Setup。用了多种方法也未能解决,如:
检查并口没有问题
下载线焊点全部重焊一次
更换到Libero8.4+SP1也不行
Flash Pro下Driver卸了重装
.....
现在还有一种办法就是换台电脑再试了,问题是我只有一台电脑可以用,怎么可能总使用别人的电脑。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问题,急等解决之道,谢谢。

楼主:
首个解决办法

换了一台机器安装了8.3,没出一点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在我自己的机器上究竟应该怎么解决?这就是Libero的缺陷?有没有人比较了解呢?

网友A(2008-11-30):
RE

你可以重装下系统试试,有些系统是精简版的

网友B:
只支持XP+SP2,XP+SP3会出以上问题.

只支持XP+SP2,XP+SP3会出以上问题.

网友C:
看看并口的设置。

看看并口的设置。

网友D:
检查并口驱动

你看看你电脑的设备管理器有没有并口啊,每并口可能没有装驱动。

网友E(2008-12-30):
LIBERO软件再重新安装一下。

    LIBERO软件再重新安装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