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Actel FPGA Flash 的使用寿命是多少?

楼主(2008-11-30):
在芯片的技术手册里没看到 不知道为什么     说 好像有一个专门讲Flash的文档 也没下    麻烦各位了........

网友A:
re

flash的擦写寿命一般在一万次以上。但是擦写在1000次以上后,不能保证数据能保存20年,所以如果做实验的话,你是不用担心flash的寿命的

网友B(2009-02-25):
我觉得等你把flash擦写得不能写了你也就差不多了!

网友B:
我觉得你不要担心这个

网友C:
楼上说的对,你其实不用担心这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