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ADC实验中PRESET的引脚分配问题

楼主(2008-12-15):
Fusion AFS600的实验教程上:PRESET的管脚号为:B14,但是在Pin Number中没找到B14,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怎么解决?

网友A:
re

仔细检查一下工程的建立步骤,光盘中的例程应该是可以的,请参照

楼主:
已解决

按照RTC实验对rst做一下约束即可

网友B(2009-02-25):
好好看下数据手册

网友C:
其实数据手册是最好的资料

网友D:
我觉得1楼说的有道理,可能是你定义什么的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