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新手关于Verilog HDL求助

楼主(2009-01-20):
我最近想学CPLD,听说Verilog HDL语言相对简单,可我编了如下的程序老有错误提示,以MAX+PLUS上编译不能通过,本程序的思想是设计一个32位的计数器,通过CS来选择将32位的数据按8位输出:
`timescale 1ns/100ps
module vx(clk,rst,cs,dout);
input clk,rst;
input [1:0] cs;
output [7:0] dout;
reg [31:0] counter;

always @(posedge clk or posedge rst)
  begin
     if(rst) counter<=0;
     else
      begin
            counter<=counter+1;
      end
  end

/*assign dout= (cs==1) ? counter[15:8]:counter[7:0];*/

always @(cs)
  begin
        case(cs)
          0 : dout[7:0]=counter[7:0];
          1 : dout[7:0]=counter[15:8];
          2 : dout[7:0]=counter[23:16];
          3 : dout[7:0]=counter[31:24];
        endcase
  end

endmodule

另如果CS只有一位,而计数器只有16位的话通过此语句assign dout= (cs==1) ? counter[15:8]:counter[7:0];可编译成功(16位计数器),我也是才学CPLD,不知道哪位大虾可指点指点,小弟感激不尽....

楼主:
唉,终于找到原因了,把DOUT配置成寄存器输出型就通过了,

唉,终于找到原因了,把DOUT配置成寄存器输出型就通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