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求助基于fpga的全彩LED显示屏控制系统设计。

楼主(2009-01-26):
HELLO,诸位:
     本人正在从事LED灯具和显示屏的设计,以前用的都是采购的控制系统,配合起来不是很理想,公司计划做这一方面的开发却苦于投师无门啊,这方面的书也找不到,请高手指点几本比较好的书或好的学习方法,谢谢!

网友A:
本人有全套方案,就是没有推广经验

https://bbs.21ic.com/club/bbs/bbsView.asp?action=topicwithme

网友B:
阿飞

引用 楼主:
Actel FPGA ←返回版面

楼主: 求助基于fpga的全彩LED显示屏控制系统设计。

HELLO,诸位:
     本人正在从事LED灯具和显示屏的设计,以前用的都是采购的控制系统,配合起来不是很理想,公司计划做这一方面的开发却苦于投师无门啊,这方面的书也找不到,请高手指点几本比较好的书或好的学习方法,谢谢!
 ------------------------------------------------------------
全彩系统如果一个人来做的话,想要做到国内一流水平的系统,恐怕要2,3年时间,而且等你做出来了,系统又进步了。困难不完全是技术问题,还有对显示屏的理解。我搞显示屏系统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和国外产品拉平,那些三思,利雅得,洛普公司的产品都是如此。可以这么说,你花钱买到的系统都不是顶级的系统,目前国内卖的比较好的系统是灵星雨,但性能一般,不过能满足一般需求。既然你想做这个东西,那我就友情给你提几个研发目标吧:
1。控制范围一定要在1024*768之上,最好1600*1200;
2,要采用千兆网高速网络传输系统和驱动之间传输数据
3:要做到16位灰度等级;
4:刷新率要1000HZ以上,最好锁相在刷新率整数倍上,这样可能杜绝图像撕裂,保证图像完美再现。
5:亮度调节能力至少1024级
6:屏端驱动要一定要上系统,否则后续开发很难。

其实要做的还有很多,不过你如果把这些都做到了,我再和你说别的。。

网友C(2009-03-12):
LED显示屏很不错。顶~

网友D:
3楼

3楼的是转贴还是本人的回复?
不过,写的很好,看来在这方面作了很长时间的工作,支持一下!

网友B:
阿飞

引用 网友D:
Actel FPGA ←返回版面

7楼: 3楼

3楼的是转贴还是本人的回复?
不过,写的很好,看来在这方面作了很长时间的工作,支持一下!

---------------------------------------------
本人原创 搞得就是这个 这个LED说得不好听 就是把灯点亮点灭 说得好听那就说多了。。

网友D:
老狼是高手啊

老狼是高手啊,向你学习!

网友E:
3楼用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