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igloo的全局时钟输入管脚?

楼主(2009-01-29):
datasheet的pin description里似乎没有提到全局时钟应该从哪里输入。是不是只要是Gxxxx的管脚,比如说GAA0,都可以作为时钟输入?
另外,如果要使用片内的PLL,这个时钟又应该从哪里输入?谢谢。

网友A:
re

Actel FPGA的全局引脚分为片上全局和象限全局,一般将时钟引脚接到片上全局引脚,而你所说的带G的管脚也包括象限全局,所以如果要接时钟引脚可以将其接到GCxxx或GFxxx(片上全局)脚上;至于要使用片内PLL,你只需将时钟引脚连到片上全局,在Libero环境中进行相应设置即可使用。

楼主:
谢谢回答。

就是说GCxxx和GFxxx都是片上全局管脚,而其它的Gxxxx都是象限全局的?

网友B:
什么也不会,看不是很明白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