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关于VHDL编写的乘法器的问题

楼主(2009-02-20):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T2 IS
PORT (
  amp   : IN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bdata  : IN STD_LOGIC_VECTOR(6 DOWNTO 0);
  data     : OUT STD_LOGIC_VECTOR(14 DOWNTO 0)
  );
END T2;
ARCHITECTURE arch OF T2 IS
begin
    process(amp,bdata)
        variable temp: std_logic_vector(14 downto 0);
    BEGIN
        temp(14 downto 0)<= amp(7 DOWNTO 0)*bdata(6 DOWNTO 0);
        data<=temp(14 downto 8);
    end process;
END ARCH;
要将AMP*BATAT的高7位输出给DATA,但用MUX-PLUS编译有错,不知为啥

网友A:
初学者,过来看看

网友B(2009-05-09):
我还是初学者,编程只能看明白一点点

网友C(2009-07-03):
把错误信息贴出来

首先,temp应该是temp :=

网友D(2009-08-25):
初学者实在是帮不上什么忙

网友:
数据的类型搞错了;temp:
.............

网友E(2009-10-25):
我不喜欢看程序

网友E:
如果试图想还是可以帮你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