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如何将信号做一定的延时?

楼主(2009-02-25):
对信号的延时应该怎样做呢?
听说用非门等门电路处理的话,综合时会将其作为冗余去掉?

另外,怎样确定信号输入到输出之间的时延?

楼主:
这种方法可以吗》?

用 RC 和延迟线都可以实现 30nS 延时, 延时后信号可以用施密特门整形恢复边沿. 精密的数字延时要用移位寄存器, 用高时钟频率决定延迟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