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请问FPGA和ARM、DSP相比,哪个更具有优势?

楼主(2009-02-27):
如题。想整一个,不知道哪个更具有优势?

网友A:
我觉得这个主要看你应用在哪里了?还有就是你自己的偏好

网友B:
各有千秋

网友C:
我觉得FPGA应该更具有优势。

因为FPGA更灵活,可实现更强大的功能。

网友D:
re

DSP在数据和信号处理方面有优势,ARM在事件管理,任务处理方面方面有优势,FPGA就比较综合,特别是现在许多FPGA中都集成以上两种东东的能力,而且更主要的是其速度都由于他们,如果你的设计涉及到的内容比较多,建议你使用FPGA,这样可以节省硬件资源,考虑~

网友C:
想楼上学习 了

网友A:
5楼正解。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