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FPGA芯片一般做板子要几层板啊?程序是存在哪里的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9-03-01):
这个要看你用FPGA的封装。

    布线几层板,主要看你的芯片封装,板面积,布板的方便性,电磁兼容等,没有固定的要求。 比如用一个表贴的TQFP封装的,补个双面板就很方便了,没必要花大成本去补四层板。
    ACTEL FPGA属于低功耗器件,对电源的电流要求很低,普通的1117芯片即可满足。

网友B:
和封装关系很大

楼主:
谢谢两位指点

楼主:
那一般就是2层板就OK了?

网友C:
有的器件好像2层是不行的,封装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