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FPGA上面可以跑操作系统不?

楼主(2009-03-02):
如uos2或者Linux之类的操作系统?

网友A:
等待回复……

网友B:
可以嵌入ARM核的

网友C:
不清楚。还是查查清楚比较好!

网友A:
4楼的朋友有这方面的资料吗?

网友B:
可以嵌入ARM是不是就可以跑操作系统啊?

如Windows ce和Linux之类的操作系统

网友D(2009-04-08):
可以

弄个NOISII 然后可以

网友E:
可以的

Actel FPGA可以嵌入ARM,可以嵌入操作系统,跟一般的ARM处理器一样。

网友F:
~~

fpag嵌入个arm arm再跑操作系统....理论可行 实际就不清楚了

网友G:
有实际操作成功的没有啊?

网友H(2009-05-09):
看来还是可行的

网友I(2009-07-03):
肯定可以的啊

但里面要有cpu,mcu也行。如51,arm,mips,ppc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