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GAL16V8编译问题?

楼主(2009-03-02):
用PROTEL DXP 设计一GAL16V8电路,做一个基本的与非型RS触发器,若RS输出Q端接GAL16V8输出引脚,则编译正常;若输出再接其它单元,编译时出现错误提示。错误信息如下:
【Error】 Free Documents.pld CUPL 【0030ca】 Intermediate dependent on itself: NetU10_I0 02:57:30 PM 2009-3-2 23

不知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是不是和外接單元沒有關係呢?

网友B:
外接电路不匹配?

网友C:
是在DXP中仿真的还是已经做成硬件了?

楼主:
不会发图片,哪位帮忙?

楼主:
在DXP中用原理图设计,编译时出现问题,无法生成*JED文件。

网友A:
那就是说你在DXP进行仿真……这个真没有弄过

楼主:
dxp做编程工具,没有仿真

网友D:
DXP还可以做编程工具?

网友A:
DXP可以仿真,只是自己没有弄过而已。

楼主:
图片再发一次

楼主:
图片终于传上来了

说明:
上图中GAL16V8中2脚接点动按钮,6脚接启动按钮,8脚接停止按钮,13脚控制一电机。
上边图编译正常,生成的JED文件烧录后运行正常,下边的图编译时出现错误提示。错误信息如下:
【Error】 Free Documents.pld CUPL 【0030ca】 Intermediate dependent on itself: NetU10_I0 02:57:30 PM 2009-3-2 23

网友A:
看见图了

楼主:
图片已发,请高手给指点一下。

楼主:
有了新进展

触发器/Q端接一个输出端就可以编译了,但不知为什么?我已没有多余的输出可以用了。

楼主:
这个难道没人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