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关于 vhdl 的问题

楼主(2009-03-03):
 关于 vhdl 的问题:process(a, b, c) begin… end process; 如果 a、b、c 同时改变,  该进程是
否同时执行三次?

网友A:
应该是这样的。

PROCESS STATEMENTS中的执行跟逻辑有关系,假如是同步逻辑,则在每次时钟的
触发沿根据 A, B, C 的条件来执行一次;假如是异步逻辑,  则根据判断 A、B、C 的条件来执行.一般我们都推荐使用同步逻辑设计

网友B:
这个问题很简单,但很经典。对入门很有帮组

网友C:
感谢2楼。明白了!

网友D:
同问:

如果a变化后,process开始执行里面的顺序语句,还未执行完,b又变化了。

这个时候是忽略b的变化;还是重新重头开始执行process;还是执行完上一次之后再次执行?

网友C:
那应该是等a执行完后再执行b了

网友E:
这问题经典

可答案似乎给的不是很清楚啊?

楼主:
感谢大家帮忙

楼主:
我觉得还是比较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