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對信號做任意延時的問題……

楼主(2009-03-03):
(无正文)

网友A:
使用移位寄存器在 FPGA 中对信号进行延时是一种好方法.

使用移位寄存器在 FPGA 中对信号进行延时是一种好方法. Xilinx Virtex 架构中每个对照表(LUT)都能够设置成为具有可编程深度(最多为 16)的移位寄存器.这就提供了一种高效的途径来在 FPGA 中实现移位寄存器.  无须使用触发器就可以实现一个 16 位寄存器.作为一个好的设计习惯,  任何情况下都不要通过闸延迟来实现延迟逻辑.

网友A:
要请客吃饭的呀

网友B:
这些问题的确很经典,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