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关于双向口的仿真,如果双向口用作输入口,输出口该怎么设置

楼主(2009-03-03):
(无正文)

网友A:
我找的答案

做仿真时,软件会自动地将 IO 口(包括双向口)的引脚本加入到. SCF 文件中去.  先新建一个 SCF文件,  然后在 NODE->ENTER NODES FROM SNF->LIST,  将列出的所有 IO引脚(包括了双向口)都加入仿真文件中,  就可以进行仿真了.

网友B:
相当于配置文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