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在 FPGA 中是以何种形式实现 VHDL 的变量类型的?

楼主(2009-03-07):
在 FPGA 中是以何种形式实现 VHDL 的变量类型42的?

网友A:
嘿嘿……没有明确的答案.

它取决于所编写的代码. Vhdl 中的变量可能同步到物理网络中, 或者根本不可能存在于结果电路中.

网友B:
哦?没有明确答案?

网友B:
也就是说实际情况,实际分析。